联想z485时PE系统花屏后重启

楼主(2018-01-17):
联想z485笔记本,进系统前卡机,以为系统故障,用优盘启动,滚动条跑完后瞬间花屏,然后自动重新启动,做了显卡BGA,再通电检测故障一样,难道不是显卡的故障,维修前换过内存测试。有谁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0809000的显卡!你的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A:
很有可能这个机器的显示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哈。干显卡有什么用

网友:
usb接口看一下   是不是usb接口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这个机器的显示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哈。干显卡有什么用

同意,我也是这么想的,有部分机器是南桥发出的几组信号给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