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579V BIOS首发

楼主(2018-01-17):
bios是TB上5块钱买的,
故障是通电显示AOC logo后旧无反应,待机电流0.04A,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测的屏供电来了一瞬间,也就是logo显示的时候
再测试bios的第一脚,瞬间3.3V,8脚供电3.3V正常。
bios原型号是25M21BT
问了卖家,可以用主板的25系列代用,找了一个25Q80 1M的bios芯片 刷上。
完美亮机

网友:
版号补上715G7269-M0B-000-004L   这个要对应版号的

网友:
i don't understand

网友(2018-08-31):
这个要谢谢了,虽然暂时没用到,但是还要谢谢分享

网友(2018-12-05):
不知道会不会亮,,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2019-01-06):
谢谢,亲测,bios绝对好用。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