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出钱装了宽带亲戚要wifi密码来看高清智能电视,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8-01-17):
事情是这样的。 快过年了家里在电信办了个光纤。因为家里在农村比较偏,这边也没有多少用户。所以首装花的钱多一点。钱都是母上一个人出的。我还在外地还没回去,就听到妹妹跟我说,宽带才装好,隔壁的叔婶那些亲戚都过来要wifi密码。按理来说这也没多大点事,用就用呗。可是听说他们有几个是用智能电视的,说要用我们wifi看高清。还没装的时候就一直跑来问,叫我们催装机师傅来装。总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凭什么我们花了钱,必…

网友:
给你介绍个神奇的APP
(需要root,没安卓可以跳到结尾了)
zanti

这个软件能做什么呢?

额,你说看不懂?那我告诉你都能干什么吧
重定向特定网站到404啊

把网页图片都换换啊
插点小广告啊

插个音乐iframe框架自动播放大小0x0啊
查看对方密码、发的图片啊
还有就是
嗯哼,替换网页到这里(谨点)或者这里啊
更换文字啊什么的
视频也可以改哟,比如都改成10秒教育片什么的是最吼的
当然以上需要安卓root,没root怎么办?

路由器后台可以弄的东西是很多的!

限速什么的是可以,然而加上人数限制效果更佳
很简单,地址池结束改成10几就行了

路由器都自带域名过滤的,禁止部分东西也是不错的嘛
屏蔽一下5000-5500端口,英雄联盟就玩不了了

当然,传输功率也要调到最小,毕竟有辐射嘛(滑稽
还可以下一个信道分析软件

然后
那个拥挤选那个!
那个拥挤选哪个!
这样稍微远一点就丢包啊什么的
如果有智能路由器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这个事儿,分五步走:

第一步,为大爷二妈三叔四婶张五哥殷六侠七大姑八大姨每个人按照「为了蝇头小利撕逼撕破脸」的战斗力给出一个估值,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总分高低排出团体名次;

第二步,刨去上面团体第一&第二两个家庭的成员,余下的所有亲戚,以「擅长、习惯、乐于并享受串闲话」为衡量标准,选出个人状元、探花和榜眼;

第三步,当着串闲话状元的面(如果有机会,尽可能凑齐探花和榜眼),表示打算掏钱给父老乡亲们再拉一条宽带,彻底解决目前家家有网用人人是卡逼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当面给电信打电话,约好上门时间。不经意间给闲话三杰普及一下谁有路由器谁就可以限制每个用户上网速度的常识;

第四步,装宽带当天,找一个听起来特别合情合理的理由,比如方便走线、比如方便走位、比如这里离所有亲戚家的距离是一样一样的、比如风水好、比如这儿引力波最强等等,把新装宽带的路由器安置在撕逼战斗力团体排名第二的亲戚家里;

第五步,改自己家宽带的密码,给你爸妈的手机pad电视电视盒子连上网,不要告诉你爸妈密码,挥一挥衣袖上学去吧。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网友:
蹭WIFI密码的行为本宝最不喜欢了,教大家如何从技术上优雅的拒绝他们,题主你说吼不吼啊!(ˇˇ)

下面通过某*p-link中mac绑定限制访问 演示一下如何让他人即使知道密码也无法登陆你的wifi! (咳咳,没给广告费坚决不免费做广告( ̄▽ ̄)~)

No.1.连接你的WiFi,我们所有操作的前提都是你的电脑处于连接你家wifi的情况下。
No.2.打开浏览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E啊,360浏览器啊,Chrome啊,或者Safari也行,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进入相关路由器设置界面(无引号,不同路由器略有区别,注意区分。)
No.3.输入设置的管理员密码(默认为admin)
No.4找到诸如“连入访问控制”字样的功能模块。

No.5选择如图
No.6选择所有需要连入且不受限制的设备(该设备要求此时也要连入WIFI中),点击刷新就会出现↓
就这样,我把我的小手机添加到我们所说的“白名单”里面了,接下来在No.5中的图点击保存即可。
================================================================
Q:通过这么麻烦的操作步骤,我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A: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其他人即使知道密码也无法连接进来。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其他人即使知道密码也无法连接进来。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其他人即使知道密码也无法连接进来。

对于题主多年以来“友好”相处的邻居来说,在别人询问密码时拒绝人家是一件令别人非常尴尬的事情。既然不能拒绝别人,又不想让别人过分的侵占我们的网络速度,最礼貌的方式就是:给他们一个可靠地,正确的wifi密码。当他们尝试连接访问的时候,会不断重复出现密码输入框,仔细看有一瞬间wifi还会处于连接状态: 当别人质疑密码正误的时候,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机,当着面输入你给他的密码,结果就是——你的小手机顺利登入,而其他人依然不行。然后你就可以留下“也许你的手机不支持,该换手机啦”,"也许距离过远啦,wifi没有辐射过去啦",“也许网络(路由器)恶劣啦”,“也许引力波过强干扰啦”等等等等发挥脑洞的时候了。

就酱!

网友:
可能由于我经常爱打脸的缘故,我装了宽带,别人从来没有说问我密码啥的。。。。。。
说到底,还是题主家人不够强势,人家才会找上门来,觉得你家好说话。。。。
我给题主的建议就是,不要限网速啥的,现在没有傻子,大家都是明白人,限速是治标不治本。免得人家啊背后说你家人不厚道,不给用就直说,之类的,那样不但解决不了题主的问题,更是适得其反。
我建议题主天天跑去邻居家蹭饭,蹭个把月的,或者天天去他家地里拔个小菜苗啥的,看着是损了点,但意义深远啊,告诉他们一个道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想占便宜也得学着吃吃亏的道理。

看他们什么态度,要是敢态度不好,题主当场翻脸,然后正大光明的把WiFi密码换掉,仅供家人使用。。。。。

咱又不是搞慈善的,没必要那么无私

网友A:
除去自家IP外全部限速,一个IP给个5-10K的速度就可以了,对外就说网络太渣了,该死的黑心运营商!

网友:
买个小米路由,或者其他带管理带宽+访客功能的路由。
给他10%带宽,访客密码,多余的不说。

网友:
专门开个二级路由给他们用,在一级路由里固定二级路由ip并限速,自己家用一级路由并且绑定MAC地址隐藏ssid,你家要是20m就分个6m给二级,50m分个12m,蹭的保证能用,卡,但是感觉不明显就行。。
实在多人要会导致卡,你就照实说你们远信号不好,而且人又多

网友B:
我一向简单粗暴,mac地址锁定+无密码
“哎,你们家无线密码多少?”
“无线啊,没有密码”
“是不是xxx啊”
“对的”
“那咋上不了网啊”
“啊?我也不知道哎…可能路由器坏了…我也不是很清楚,电信那边给我设的”

网友:
为什么中国人的惯用思路都是遇事就躲,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今天人占你便宜,你忍气吞声
明天人就占你大便宜
换了我直接站出去撕逼,凭什么给你用?我花钱我享受,你是我谁?
你想用自己花钱,跟我无关。
别说还不是亲戚了,就算亲王老子,照样不给用。
我家有些亲戚就这个逼样,我给我爸买的手表,IPAD啥的,有些叔伯的就眼红,我去他妈的,就会欺负我爸妈老实人。
然后我出面好好教育了下这群老东西们,世界就安静了。
当然,教育并不是拳头,直接撕破脸赌狠!!!
现如今想起我大伯因为怕挨我打,非得拉上我小叔才敢来我家跟我理论的滑稽情形。

网友C:
限速、限制ip什么的都不太好,毕竟邻里邻居的。我这有一办法:买那种最次的无线路由器,穿一堵墙信号极差,穿两堵墙就没有信号的那种。信号不好有啥办法,总不能天天在我家呆着蹭饭吧。问家人用什么?用有线咯。

网友:
如果你非常理性地思考后觉得对方是过分了。
包括态度,感情,父母想法等各个因素在内。

那就登陆路由器管理把他们封了就好了,简单,直接,暴力。
记得管理员登陆密码要改得相当复杂。

他们一定会来问。坚持和自己无关坚持可能是信号问题坚持热心维修让你们看的好态度
接着开闸1个小时,继续封.
如果来叫人维修了甚至,记得随时reset销毁记录。

如果觉得麻烦,请将他们限速50K/S

另外某些技术宅来回答此问题(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让你在局域网里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的建议是:绝对不要做。

网友:
搞不懂,满屏的怎么来暗地里对付,明明可以好好商量的事,搞那么复杂干嘛,直接说我家也要看高清电视可能比较卡,而且这个是我自己出的钱,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你全家出差不用的时候密码就告诉他们,并且说回来就自己要用把密码改回去,没人会说你。难不成你自己买的东西还要别人指指点点?

-------------------
没有实际性有价值内容的评论请不要再发了以免浪费时间谢谢。比如图样这些东西~你的价值观不是世界的准则,没必要让每个人的言论符合你的想法。

网友:
电信不是直接限制连接四台设备吗?当然我也没见过真限制的……
密码告诉他们啊,然后等某个晚上他们看的正嗨的时候断网,理由就是只允许四台设备,现在连的多了被电信查出来给停网了。什么要罚款啊,要再花笔钱才能给开通之类的往严重了说

网友:
农村的事情还是很麻烦的,因为大部分人的年纪都在四五十六七十多岁,他们的受教育和文化都在那个旧年代,没办法快速切换到现代社会,所以你用现代思维去判断他们,是很难判断的。个人的建议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出点血,比如从10M换成100M的,干脆就大家一起用,毕竟不是城里,你限速什么的,人家也不是傻子,以后不好相处。

你可以在城里生活,没关系,可是你父母呢,你爷爷奶奶呢,即使你再有钱,你去了美国,他们也几乎不可能跟着你们去美国吧,我之前就想过带父母移民,可是他们宁愿呆在农村,也不愿意去纽约,说呆不习惯,顶多去住上一两个月就要求回家,回到农村,还是得跟那些农村人打交道,为了父母,我还特意跟周边几个人打交道,比如给他们的孩子安排新工作等等,为的就是父母在农村,老了,至少多几个人照应点,出了事,我也能第一时间知道,是不。

网友:
这还不简单,告诉他们密码,让他们连,让他们用,限速1kb/s,相信他们很快就会不用了。
如果这招不管用,那就全网ARP spoof吧!随便用python写一个脚本就可以教他们做人了。记得在开全网ARP spoof的时候架设二级路由。
也许你是个好心人,那就装个kali Linux的虚拟机吧,上千个工具让你可以通过连入你Wi-Fi的设备获取其主人的一切信息,什么账号密码的都不是事儿!不然怎么叫中间人攻击呢?

网友:
别说亲戚朋友,我玩游戏的时候连我爸我妈我姐都限速,20m宽带,三台电脑,4台手机,平分下来,呵呵。

网友:
直接拒绝不是很好,毕竟影响睦邻友好(好高大上的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给你们用是情分,不给是本分,中国人总傻傻分不清。我其实还是推荐楼主想办法让邻里们理解,如果没有办法那么继续看。
从技术角度上讲,为了保证楼主家的使用效果,通常需要限制无线路由器连接的设备数量和设备可以使用的带宽。数量是一定要限制的,毕竟如果不是企业级,工业级的无线设备,连接太多设备路由器本身的压力就太大了。
所以一方面主动减弱路由器信号:设置路由器的配置,降低发射功率;调整路由器的位置,尽量放在自家屋子的中央,距离四周其他人的屋子至少有两道主墙。
另一方面限制带宽:首先绑定MAC和IP地址,因为带宽限制都是基于IP的,绑定MAC之后能保证楼主家里的设备每次连接都会拥有相同的IP。IP带宽限制里设置楼主家里的IP的最小带宽,其余带宽剩余的IP之间争抢就可以了。这样使用的人少的时候,邻居家也会蛮快的,晚上使用的人多速度变慢大家也是可以猜得到和理解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路由器啊,可以有几个信号,分别设密码,给他们那个限速就好了。

网友:
限速啊 ,哎呀,你知道的,我家宽带不好。

网友:
各楼的朋友们提供了很多思路,说说我的看法。楼主的困扰在于“不想被人占便宜”,有些朋友提出:
隐藏SSID或绑MAC、限连接数或超低速,造成人家知道你有路由器却连不上。虽然乡亲不懂技术,却肯定知道是你做了手脚,不可取。不至于因为一条宽带,得罪四邻。
给亲友再扯一条,引导他们产生矛盾。能不能达到效果不说,题主本来就心疼扯贵了,再扯一条也违背了题主初衷。
用有线路由、质量差的路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多评。

我的回答是,立足题主家庭环境,不多花钱、不影响体验、而且尽量把坏事变成好事。我的建议是:在合理估算自家带宽需求的基础上,设置路由器保留一定的必要带宽,把其余的带宽大方、痛快、有问必答地把密码公开。如有必要可主动上门,亲自帮忙亲友设置好手机和设备。因为:

看描述,题主家在农村,可本人在外地,家里有个妹妹。如果我是题主,我最在意的是什么?是爸妈在老家过得好不好,有困难了能不能身边有人帮一把,邻里关系和睦不和睦,会不会受人欺负,等等。和这些相比,一年几百块钱的宽带,不值一提。

首先,农村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基于中国的国情,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而且农村人群居,不像在城市里对门都不往来。题主有两个选择:不给密码,他们扎堆背后议论你“小气”,以后可能会有些风言风语或不大不小的摩擦;痛快给了密码让他们占你便宜,拿人手软,人前人后就会给自己爸妈行不少方便,甚至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家庭在邻居中的地位。很多小卖铺专门提供免费WiFi或在夏天的晚上把电视搬到室外去,有异曲同工之考虑(拿人手软一般会买点东西)。

同时,自己并不需要吃亏。怎么做?根据家里的手机或电视,合理估算自己的带宽,做好保留。其余带宽敞开免费供应。哪怕有离得远的邻居,隔三差五来家附近蹭WiFi,日常见了爸妈至少会给个笑脸吧,让爹妈舒心不好吗?

另外,记得定期改密码。因为人都是健忘的人。如果你的免费WiFi让乡亲们开机即连,无从感知,久而久之他们忘了感谢,哪天上不去了倒好像欠了他什么。所以每隔俩月改次密码,提前跟乡亲说专家说了必须定期改密码才安全,改过之后他们来问新密码,热情洋溢地痛快告知、帮助设置。在这样的循环中,让他们保持感恩。

甚至,你还可以赚到钱。用一些特定款式的路由器,可以实现连接路由器后弹出广告;有些能实现微信吸粉;有些路由器甚至能把广告插入到朋友圈界面和网页浏览界面。接入一些广告平台,乡亲们浏览时或多或少就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收入。

吃亏就是占便宜。其实,也吃亏不了太久,中国人攀比心理都很强,要不了多久,家家都自己扯宽带,是早晚的事啦。

网友:
so easy!!!给他们,每个人限速20k,然后用到他们自己不想用,就说距离太远了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去自家IP外全部限速,一个IP给个5-10K的速度就可以了,对外就说网络太渣了,该死的黑心运营商!

然后你悠闲的看着高清电影,别人网页都打不开!没有谁是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向简单粗暴,mac地址锁定+无密码
“哎,你们家无线密码多少?”
“无线啊,没有密码”

老人不懂,有些年轻人还是知道的,毕竟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速、限制ip什么的都不太好,毕竟邻里邻居的。我这有一办法:买那种最次的无线路由器,穿一堵墙信号极差, ...

然后一个月的生活费,一周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