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55 花屏 奇怪问题

楼主(2018-01-17):
DELL 14-5455  进系统屏上怪怪的花   像是卡顿但是又像有黑条    描述不出来的那种    集显的U 加焊了     BIOS  刷了     进PE和BIOS是没有问题的  系统也做了  WIN7 WEN10   都试了直接上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瓶线都试过没

网友:
还没试呢  PE下面是好的还没有考虑屏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内存换过没有,换个内存试试,或者把CPU拆下来重新焊接下

网友:
这机器有点奇怪楼主搞好了一定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没有,换个内存试试,或者把CPU拆下来重新焊接下

换了  还是一样    打算换个U试一下  三合一的这种不好弄

网友:
楼主,你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弄的怎么样了,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换U好了   BIOS是论坛下载的就不发上来了

网友:
戴尔灵越15 5555 CPU和显卡能更换升级吗?配置太低了玩不了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