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能正常开机,但功率带不起硬盘,怎么修呀?

楼主(2018-01-17):
10多个这样的电源了,能正常让电脑开机,但是显示后有的卡在logo页面,有的认不到硬盘,有的进桌面后一会卡屏,并且硬盘出现哒哒的响声,这些故障确定都是电源+5v功率不足引起的,但拆开电源没发现有电容鼓包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维修呀?

网友:
可能是绿波电容不良吧,..............

网友:
电容没鼓包不代表它就是好的,那些轻微漏液的,容量变小的,拿眼睛根本看不出来的,

怀疑什么元件坏了,就拆下来检查,

网友A:
直接换掉吧,说不定换掉就好了。可能就是滤波电容带不动。甚至你可以连主电容也换了。

网友:
像这样的应该有通病,都好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1拆电容测量
2检查电源监控芯片是否有过流过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后来是只能换个电源解决了

网友:
1.  5V电容
2.  12V电容
3.  300V电容
为了彻底,你可以全换了。
为了研究,你可以分别更换试试。

网友B:
未必都是电容问题 我修了三个这种毛病的电源

都是后级的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把5V的电容换一换  在测下纹波,

网友:
这样的电源不好修,每一个跟每一个的情况可能不同,重点是检查代换整流二极管,稳压管,电容等原件。

网友:
测量12v.5v3.3v各电压,滤波电容不良,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有的时候,12V,5V 的整流2极管不好,也会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

网友:
我还是新手,还要向你们多学习那,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掉吧,说不定换掉就好了。可能就是滤波电容带不动。甚至你可以连主电容也换了。

我还是新手,还要向你们多学习那,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都是电容问题 我修了三个这种毛病的电源

都是后级的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

我还是新手,还要向你们多学习那,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其实应该仔仔细细地检查,串个电流表看看。到底有多大的电流!特别在学习阶段更要仔细,做到心中有数!盲目更换对提高维修水平没有好处的呀!

网友:
电容外观都没有鼓包的,换掉也不管用

网友:
注意散热器附近的小电解电容,容易被忽视。

网友:
换滤波电容,直接换掉不用测,你的表测是好的,但是不一定能用,表测是坏的就一定不能用。因为你的表电压低(几伏而已)而电容的工作条件复杂的多,首先是大电流,有交流成分。聪明的做法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