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iOS 11无法连接激活服务器

楼主(2018-01-17):
买的二手苹果6,我不懂手机,之前拿到手机市场他给我升级成iOS 11了,结果就无法连接激活服务器了,大神们,这机器还有救吗?什么原因,大神给讲讲,也好让兄弟死个明白?先谢了

网友:
最近服务器验证不正常,多刷几次,没问题的,放心吧,不会坏的

网友A:
不过如果是扩容的手机,可能会因为蓝牙wifi地址没有写对造成不能激活,不过可以通过查询出原始地址,拆下硬盘写进去,重新激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如果是扩容的手机,可能会因为蓝牙wifi地址没有写对造成不能激活,不过可以通过查询出原始地址,拆下硬 ...

谢谢二位,给我修手机的也说可能是扩容机,再请教一下怎么查原始地址

网友:
淘宝上有通过序列号查询wifi 蓝牙地址的商家,一般当天出结果

网友:
非常感谢热心的大神
,我去万能的宝试试

网友:
查询wifi 蓝牙地址              从写硬盘

网友:
试过几台了,都是去查WIFI蓝牙地址写上硬盘 ,就可以激活

网友:
谢谢找了个高手跟你们说的一样,已经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