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插电无待机,刷EC程序能出待机么?

楼主(2018-01-17):
求助 笔记本插电无待机,刷EC程序能出待机么?

网友:
不是所有的机器待机都一定要刷EC才有的,没有待机就得先查公共点电压,还有查待机电路的条件。没待机可能是维修里最简单的

网友:
要先看待机条件!正常不!一般情况下不用刷BIOS,有待机不触发一般都是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有的机子是的,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A:
高级技术员?你这个问题好白呀   有部分EC参与待机  并不是全部  具体得看图纸

网友:
不一定看是什么机器,,。,。,。,。,。,。,。,。

网友:
                                首先得EC工作条件要正常。

网友:
没有待机应该是供电有问题,EC程序应该也是需要供电才工作的

网友:
没待机一般没过保护隔离  和bios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里面的导致的问题多了,刷BIOS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水平聊,根本无法回答你哦

网友:
我觉得吧,首先,你的可调电源应该是好的,这样待机比较小的你也能看出来是否有待机,其次,你要有个万用表,这样你可以量一下待机,再次,公共点先量,然后再去量待机

网友:
如果EC参与触发刷就有效果,没有的话就没有效果

网友:
   要看图纸的   有的是EC 发的   刷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技术员?你这个问题好白呀   有部分EC参与待机  并不是全部  具体得看图纸

说实话,我也有点怀疑现在的等级和技术是不是匹配的,修过几个月都不一定都像楼主这样问问题吧

网友:
没有待机不一定是EC程序的问题,首先你要保证保护隔离是正常的,就算公共点有19V你也要查隔离管G极有没有满足条件,因为有可能是虚电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  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