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地换芯--NM70-I2(1037U 换3439Y,NM70换HM77,换全固、做挡板)申请加精

楼主(2018-01-17):
这个主板是我在某鱼上淘得的二手报废主板,淘来的时候bios芯片都掉点了,除了一张主板什么都没有,疯狂魔改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时间发出来,一是最近确实比较忙,二也是没想好首发到那个论坛上。主板买来,卖家已经把bios重新补焊弄上去了,可以开机了,这里不截图了,试用了一下1037U+nm70感觉性能羸弱,在家当下载机都有点费劲,话说现在的各项下载软也够吃cpu的,这个不接图了,然后从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背了背功课,之前没背功课改造失败一次了,一般从理论上讲只要是nm70的南桥、1037u等三代核心的u都可以再换更高的三代cpu,但是原配是二代的c847基本上都不行,对比阵脚定义会发现4个针对内存的阵脚不同,焊上会出现卡D1不过内存的情况。下面开始改造了

第一步买齐所需的硬件(cpu+南桥+电容+万用挡板) 这个图片上东西不太全。。。
第二步,东西准备好了开始拆焊cpu,这里特别说说一下,精英的主板真不是一般的差,我拆cpu后焊上发现卡内存,一般我的焊接技术还是比较可信的,拆下仔细用放大镜查看发现,居然有焊盘掉点,查资料发现正好是内存地址线,没办法只好补点继续焊接。。。
焊接过程不说了,焊上发现不行。。。放大镜补点。。。
之前买的cpu芯片也只能重新植球。。。。
第三步焊接好以后上机正常开机,但是出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30分钟关机。。。没错nm70也关机的,由于hm76和hm77都一样的价钱,直接上更高的版本。。。
第四步,都焊接完成后观察一下主板发现之前卖家修的bios芯片有点脱焊了,估计是上bga返修台的温度有多高,毕竟都是无铅的,只好重新涂阻焊油了。。。
第五步,都搞完了感觉好像还缺点什么,缺什么什么呢?对了主板居然不是全固的,强迫症的我怎么受得了啊,再仔细一看垃圾精英的固态电容居然也有鼓包的,真是惊了,要是炸了非得炸穿电路板不行,不说了直接上小型波峰焊焊接。。。
鼓包的电容--820uf,2.5v。。。
来张换完了的全家福。。。
第六步,打算上入小机箱,怎么感觉怪怪的,好像少点啥,少啥呢,猜出来了吧,没有挡板。。。发现哪都弄来这个,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没有挡板看着心里空唠唠的。。。
只好自己动手了。。。。
基本打了个样。。。。
试了一下凑活用吧。。。

第七步,一起都就绪了,开机截图。。。
这里说一下,如果过不能识别可能需要刷新bios,我的这个就是我自己提取cpu id加进去的。。。
总结,写了这么多,其实这是第二次实验了,之前用msi的那款c847is-p33失败了,原因前面说了,这种主板厂家是不会考虑将来升级的因为cpu都是焊在主板上的。。。所以一定要备足课。。。主板已经用了半年多了,运行平稳,还很静音~

网友:
半天没人回复的,只好附上我提取的cpu微码~

网友:
不加精不说,还沉了底了。。。

网友A:
挡板这种东西,可以去电脑店里要。。。。我存了一堆

网友B:
厉害了, 基础扎实。bga功底老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板这种东西,可以去电脑店里要。。。。我存了一堆

这个主板某深水宝都没有见几个卖的,匹配的挡片是在是太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基础扎实。bga功底老厉害了

发这个帖子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驳斥论坛里早年的一些观点和争论,就是桥代换问题,nm70(sljta)可由hm75(slj8f)、hm76(slj8e)、hm77(slj8c)任意代换,也就是低端桥可由任意高端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