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只有正常值的一半,啥问题?

楼主(2018-01-17):
一块美能达1590一体机 电源板,实测无输出电压,经测量,整流桥和开关管都烧坏了,

更换 整流桥,开关管,电源管理蕊片后
输出电压 只有原来正常值的一半,如  24V 变12V

3.3V变  1.5V      8V变4V

交流整流出来的 大电容上有  330V  正常、。、。

看论坛上很多人说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我不懂从何下手了。望 大家指点。。。

网友A:
反馈问题 50v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以光耦817和稳压431为中心查,外围电阻是重点

网友:
我这板上反馈电容是25V的,我试试

网友:
先干光耦   在干43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问题 50v电容换了试试。。。。。。。。。。。。。。。。

谢谢,大神,直接换掉那个反馈电容,电压正常出来了,你真是老司机呀。。。

不过我有点疑惑,那拆下的电容我测了一下,好像也没问题。。但输出电压为什么只有一半?这电容是怎么影响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直接换掉那个反馈电容,电压正常出来了,你真是老司机呀。。。

不过我有点疑惑,那拆下的 ...

容量应该低了点(表测)主要是ESR 变大很多,

网友:
高手很多,学习啦,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电容用表测只能作为参考,实际电路电容的工作条件复杂大电流,还有交流成分,你的表电压只有几伏,电流又小,满足不了电容的实际工作条件。只能测电阻,电压,电流。比较准确。测二。三极管也只能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