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plus 锁屏后wifi断开,怎么破?

楼主(2018-01-17):
HTTP改自动了不好使。 国行的,IOS9.0.2

网友:
刚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根据我的方法解决了,麻烦点个赞,顶起来,给更多人看O(∩_∩)O哈哈~
先描述下我的手机情况,我是苹果6,国行,IOS版本9.3.2,连接路由器不会自动断开,连接电脑wifi再锁屏后果断时间会自动断开.
先列举网上的一些方法:
①.点开wifi名字右侧的感叹号,然后HTTP代理选择"自动",接着在连接该wifi并输入账号密码(失败)

②.路由器高级无线设置里关闭WMM选项 (我的苹果6连接路由器是不会自动断开了,只有连接电脑开放的wifi才会锁屏后自动断开,所以我的情况跟这个没关系)
③.卸载wifi**钥匙之类的app(我没安装过这些,所以不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说下我自己的!!!
如果你根据我的方法解决了,麻烦点个赞,顶起来,给更多人看O(∩_∩)O哈哈~
进入设置-蜂窝移动网络,然后拉到最下面,看看你是不是打开了"无线局域网助理"这个选项.如果打开了,直接关掉就能解决了

网友:
刚被这个问题困扰,网上的方法试了一圈,卸载腾讯的wifi管家,重启手机问题解决。

网友:
有下载什么手机管家吗?有的话就卸载,没有的话就还原网络设置,我的7P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正解是打开自动加入,我开始也是被困扰了好几天

网友:
把wifi万能钥匙之类的卸载

网友:
必须给你赞一个。

网友:
有时候按照楼上方法还是解决不了该怎么办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
有时候还是修不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