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2充电0%瞬间到100% 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17):
小米平板2,如题,充电一下子0%就到了100%,充电芯片 是 BQ25890,电池换过,一个鸟样!!!接充电器可以开机,不接能开到亮LOGO就灭

网友:
这种情况有师傅遇到过吗?该测量哪个信号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个 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换过尾插  没用    看到别人说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加焊一下 就行了  我的不急  先修别的机器了   你可以试一下   好了 告诉我  我一会拆也加焊一下

网友B:
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吧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个 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换过尾插  没用    看到别人说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加焊一下 就行了   ...

我加焊了一下,测试还是一样,换了充电芯片,才可以充进电,但是充电速度15分钟就提示充满了,用的时候很快用完,后来我又充电了3个钟(依然是20分钟左右提示充满),测试可以使用8个钟左右!后来我用电池校正软件才稍微好些,两个多钟之后才会提示充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吧 ,,,,你可以试下

问题基本解决,换了充电芯片,然后电池校正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基本解决,换了充电芯片,然后电池校正才可以

这个平板是通病  后来找到朋友说 这个机器冬天就这样  温度上来  就自动好了  或者到空调下面 温度打高点 就好了     这个机器修好 也用不了多久  还是留着来年开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