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0r12mb6e0 板号的 开机不亮外接也不亮

楼主(2018-01-17):
接到同行 一台 hp G4 da0r12mb6e0 板号的 开机不亮外接也不亮  但是笔记本的键盘大小写可以亮灯  这样的机器一般有三个问题  显卡坏 屏线坏 或者屏部分问题  拆机测试的时候 有时候开机屏会亮 闪一下就没了  开始觉得惠普机器 发热量大 显卡容易坏   先加焊显卡吧  加焊完 裸板试机  还是不亮 拆屏 换了块屏 还是不亮 最后发现按住屏线部分 可以亮机  加焊屏线接口 主板部分 还是不亮 晕了   把屏线插主板一头接口揭开  看到一个地线  从屏线接口铁片处 掉了 焊上  试机 好了   太折腾了

网友:
没人顶吗???????求大神。。。

网友:
R12主板屏线座有海棉粘住,日久腐蚀会出这问题的。

网友:
联想的也碰到一台,没搞定。为什么外接也没显示呢

网友:
为什么外接也没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