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偶尔无基带,正在搜索

楼主(2018-01-17):
苹果7基带偶尔没有,但是测量基带电压输出0.9V时发现C5604的电压没有,在测一会又有了,电压不对时阻值230偏低(正常448)。这条电路也通多模接收模块(XCVR_RF射频),但是机器偶尔出现无基带,好的情况下没法测量啊,这个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在问一下XCVR_RF射频底下有没有胶啊。

网友:
有没有胶 能看不出来把有没有胶 能看不出来把

网友:
IC周围没胶的话,底下也不会有的,仔细看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下,有胶的ic边上都会露出一点来的!

网友:
修过一台6S无网络,反复了好几次,好的时候几天都正常,不好的时候10分钟后就没网络了,最后找到是高频端功放虚焊,重装就好了!

网友:
换小电源嗓。不行看基带附近电感。感基带脱焊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过来看看经验~~~~~~~~~~~~~~~~~~~~~~~

网友:
加焊基带电源试试,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2018-02-20):
现在IPHOEN 7不是召回了么.修好了也返修

网友:
感觉像接触不良,可不可以直接飞个线呢?

网友:
恩,也遇到过这情况,没修好呢

网友:
七代系列基带问题太多了,还容易返修

网友:
新手上路,跟各位前辈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先换个中频。不行再换个基带电源试试。感觉7代基带电源问题太多了,有些返修后换基带电源能好,有些返修时PP_1.0V直接短路,没过保的只能退钱,过保退机。主要是7代基带CPU在CPU旁边,要不就搞基带下来看下基带的1.0V供电的27个脚是否全短路。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

网友:
7代的基带问题特多
先加焊基带电源
不行就换中频
再不行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