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罕见问题

楼主(2018-01-17):
这问题没有遇到过,故障:开机屏幕红白绿蓝循环跳,外接不显示。我先把屏线接口从新插拔了,故障依旧,以前修过这样的板子是刷的BIOS,刷了也一样;把独立显卡的电感撬起来屏幕没有反应,cpu也换了一下,不行;最后把屏拆了,换屏,灰屏,找了一个15.6的屏显示了,不过是四个屏幕而且有两个是显示不全的,屏线我没有,没得换,显卡用热风枪吹了,也是一样的,打的有胶,不敢动,不知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A:
屏坏,或者是显存坏,多找几个好屏试下,不行就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或者是显存坏,多找几个好屏试下,不行就干显存

屏应该没有问题,14寸和15寸的是通用的只不过大小不一样而已,如果是屏应该能正常显示的。四个显存不知道干那个一啊,而且都打胶了

网友B:
换几个屏显示不同 说明这个机器挑屏,找型号一模一样的装上还是四分屏幕  那就是显卡

网友:
有的机子挑屏就会显示几分屏,以前的DELL就是,要刷屏码片

网友C:
上次有一个联想的Y400 还是U400的  开机4分屏  就是显存问题  UV5显存  前面加焊后用几天又回来了 后来换了新的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有的是独显加焊好的,有的是需要刷屏的BIOS好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排除显卡看看显存,不像是屏线的问题,外接都不显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我有碰到过,很老的机器,NV单桥+独显的。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屏显示不同 说明这个机器挑屏,找型号一模一样的装上还是四分屏幕  那就是显卡

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碎屏,能看的出来屏幕和原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一个联想的Y400 还是U400的  开机4分屏  就是显存问题  UV5显存  前面加焊后用几天又回来了 后来换了 ...

本来是14寸的屏,我找了一个15寸的好屏,显示出来是4个屏,换他原来的屏就是原故障,换了一个一样的碎屏还是原来的故障,

网友D:
这问题首先换屏换屏线,应该就是屏线问题。
其他主板上任何都不要动,黑胶显卡,风枪吹他根本没用,只会跑珠出来。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有的屏幕程序不一样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首先换屏换屏线,应该就是屏线问题。
其他主板上任何都不要动,黑胶显卡,风枪吹他根本没用,只会跑 ...

现在这种情况外接也是没有反应的,还会是屏线的问题吗?纠结中。。。。。。。。。

网友:
我有一个e531换下来的板子,两个显卡都是一样的,就是显存不一样,不过都是4颗显存能通用吗?e431的显存是镁光3xe77 d9pzd ;e531的是三星的k4w4g1646b-hc11 这个两个通用吗

网友:
Hình như ROM màn hình thì phải.

网友:
再找个屏试试,还不行直接干显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线问题。  换个屏就变成2个或者4个屏,换屏线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加焊显卡效果很好哦,以前遇见的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加焊显卡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高度是我努力的目标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