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花屏触摸失灵

楼主(2018-01-17):
客户自己买个电池来 结果换完花屏了。拿过来我一看 螺丝上错了 两个位置打穿了
然后拆机挖挖挖   好家伙打穿三层
只好慢慢补了
手工不行 搞了半天才接回

网友A:
断了两层吧,楼主好手工

网友B:
这都能修好,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两层吧,楼主好手工

手工不好    摸了半天才接上的   接一根都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修好,楼主好技术呀……。

我这菜鸟的技术只能说是献丑了  接了大半天才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