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G41-L 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8-01-17):
今接到一块梅捷G41主板   接电源 触发正常  测试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心想估计缺供电了。万用表测量内存电压1.5 桥供电1.05 外核供电1.05  唯没有CPU供电,找到CPU供电芯片 RT8802A  打开PDF     芯片供电有 开启电压 1.2   都正常啊!  断电测量MOS管,  发觉有一个 下管G级S级通了 ,  换掉....测量G级对地阻值都正常了  ,接上电源,开机跑码了  ....正准备接屏幕,听到啪的一下!看测试卡复位灯有亮了  ?郁闷   难道烧了,万用表测量还真的烧了 。。。烧管子估计供电芯片RT8802不行 !!于是换掉上下管,换掉RT8802A ,还不放心  连 边上的 BD=AF 一块换了 .......    清洗一下主板  测量管子的G级对地阻值,没什么异常,供电跑码终于正常了............

网友:
料板挺多,可以找到这么多料,台式机很多芯片坏了的话,换都不合算,除非料多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击穿短路,驱动芯片BD=确实要一起换掉

网友:
再次学习了,同感,料板挺多,可以找到这么多料,向你学习,桥电压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