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一体机 欣悦A600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8-01-17):
七喜一体机 欣悦A600怎么装系统?是个一体机 得装 UEF WINDW8 才行 用的是软体通 软件

网友:
不行就把硬盘拿出来装好了

网友:
UEFI教程很多的,

网友:
i don't known

网友:
直接安装版WIN10啊,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还是要多看看高手的维修经验..........................

网友:
总得先进BIOS设置,关闭安全选项,实在不行百度一下,教程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