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c881p BIOS

楼主(2018-01-17):
在论坛找了好多都不开机,要么下载下来开机电流0.11,这个bios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原装BIOS,可以开机的,板号:LA-C881P VER1.0 AAZ80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1MTYyNnw1YTM1NTRmYzUzZGQzNjljMTNlMTUxZjk0NzhmMjFjY3wxNzc2NTMxNDQy&request=yes&_f=.zipattach://1651626.zip C881P

网友A:
                        这个16M的需要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6M的需要合成的。

已经合成了,放心使用。!!!1111

网友(2018-05-25):
这个BIOS我的刷完也是电流到0.11啊

网友:
已经是OK的了,只要是BIOS 问题就可以直接开机的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都不行,这个下了秒亮,大家放心下

网友:
刷了之后跑到0.2多 掉电  是什么情况, 之前的BIOS 0.11

网友(2018-07-02):
            我的刷了之后也是跑到0.2  之前0.1 但是不会掉电

网友B:
我都晕了,到底能不能用啊,下了试下回复

网友:
下了刷上去,电流只有0。13了,原是信号跑完不亮,蛋疼

网友:
不能用的,,我已经试过的了.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晕了,到底能不能用啊,下了试下回复

可以使用的。只要你板号对了........

网友(2018-12-06):
我机器只是不进系统,这个我的机器刷过了也是0.12,。这款机器的BIOS是怎么回事,这么难搞

网友:
我下一个试试先,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网友:
我的没亮,以前跳变正常,刷完电流在0。1-0.2之间跳

网友D(2020-12-24):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的。只要你板号对了........

容量比我原机都大,本来是可以上电0.2的  刷了一下0.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比我原机都大,本来是可以上电0.2的  刷了一下0.09

版号,要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