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断电路故障,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7):
巧断电路故障,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MacBook PRO A1278

【主板板号】:820-2936-B

【故障现象】:笔记本无法开机

  同行送来一台苹果MacBook PRO A1278,说是不亮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直接接可调电源开机测试。可以触发到0.7A左右掉电,然后又重启。直接拆开机器。

主板正面: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主板背面: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直接先打全板阻值,都无偏低。直接测量公共点PPBUS_G3H为3.9V。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这里明显不对,直接找到图纸看PPBUS_G3H来源。

电路图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为了判断是拉低了还是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直接采用了我的办法(双可调电源)断开F7040把可调电源调到12V接到F7040的2脚PPBUS_G3H上面,如下图: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另外一个可调电源接16.5V,从电源口接进来。因为PP3V42_G3H需要。

电路图: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直接两面准备好后开工,发现可以亮机而且不掉电。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到了这里就知道了不是后级拉低,那就好查了,直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充电芯片为ISL6259A。(苹果大部分充电芯片都是这个)

充电芯片 ISL6259A: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测量发现17脚CSON不正常为0V,18脚CSOP为12V。记得修过几台A1278不充电的故障,都是这个接外面的电阻不正常,只知道这个电阻坏了会造成不充电,测量此外接精密电阻R7052,发现阻值为无穷大,正常是0欧,直接料板上拆了个电阻装上去。

电路图: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顺便查阅了下这里:

CSOP/CSON is the battery charging current sensing positive/negative input. The differential voltage across CSOP and CSON is used to sense the battery charging current,and is compared with the charging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to regulate the charging current。The CSON pin is also used as the battery feedback voltage to perform voltage regulation。

CSOP/CSON是电池充电电流侦测正极/负极输入引脚。CSOP与CSON之间的电压差反馈电池充电电流,与充电电流限制门槛电压比较,从而调节充电电流大小,CSON引脚同时还作为电池电压反馈调节充电电压

到这里维修就结束了,我把机器电池接上去发现电池已经为0%的电量,这就是为何以前修过其他的机器这个电阻坏了只是不充电,因为如果这个电池有电的话那就是不充电,可能客户开始也是不充电,但是客户没察觉,一直用等到电池的电量用完了不能正常开机。

R7052的位置图: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亮机图:

MacBook PRO A1278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yuchao454875)提供

网友:
LZ讲的十分详细,学习了,以后再遇到同类情况直接照搬

网友:
不错。 双电源 修。。 这招不错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你修多了就不会接几个电压来试了

网友:
学习了!目前为止还没有修到苹果的笔记本!!!!!

网友:
这苹果修得溜,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感谢分享,好思路!
直接先打全板阻值,都无偏低 这个咋个理解?  测量有无短路?把所有电源量一遍?

网友:
是通病,不过LZ思路写的够详细

网友(2019-01-11):
用双电源来判断后级是否短路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2020-04-12):
这还用了两个电源

网友(2020-07-05):
这样的帖子,懒人捡钱的教程啊哈!遇到一模一样的故障,连图纸、点位都不用翻了直接定位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