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7PLUS刷机后按HOME键手机无反应

楼主(2018-01-17):
第一次修果7Plus,苹果7PLUS刷机后,按HOME键无反应,请问跟HOME键功能相关的电路图是怎样的,谢谢各位大侠了!下图主板上面掉了五个电容,不知道跟TAPTIC ENGINE模块(触控引擎)有关不?

网友A:
按home键的时候是没有震动感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多项楼主学习.谢谢分享。多项楼主学习.谢谢分享。多项楼主学习.谢谢分享。多项楼主学习.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mfkjg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云吞煲仔饭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出来炸道--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测量home剪下看看阻值 。可以拆个好的home剪测下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home键的时候是没有震动感吗???

就是没有震动啊,有震动的话就可以进去进行激活操作了,不知道HOME键排线上那个芯片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home剪下看看阻值 。可以拆个好的home剪测下对比下

这个还不知道怎么测量哦,刷机之前HOME键都不灵,自己换了一个新屏后刷机,结果要按HOME键才能打开手机,不知道在屏幕上的HOME键排线接口处可以短接哪两个脚强行进入桌面系统。

网友:
你可以换个振动器先 我之前也碰到过 不过当时没配件 试不了

网友:
手机已经进入系统了,可以正常使用了,除了指纹和HOME键不灵以外。进入指纹设置,不能添加指纹,文字显示灰白色,正常应该是蓝色,不知道是不是指纹模块出问题了。谁修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指纹不匹配,iPhone7以后的都是虚拟Home键,如果是指纹灰色,表示不匹配,机器弄干净,装上爆屏,去售后换屏幕,售后换上半个,指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纹不匹配,iPhone7以后的都是虚拟Home键,如果是指纹灰色,表示不匹配,机器弄干净,装上爆屏,去售后换 ...

原装屏已经丢弃了,目前换的是组装屏,HOME键的指纹功能是与主板CPU配套的,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其返回功能应该与主板配套没有关系吧?今天拿个组装HOME键排线试一试,看返回功能行不行。

网友:
返回功能应该与主板配套没有关系吧?

网友D:
7代以上指纹健返回功能是绑定的,换了返回都不行咯

网友E:
我比较关心的是后来你怎么进的系统  HOME键不是都不灵了吗?  爱思 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7代以上指纹健返回功能是绑定的,换了返回都不行咯

换了一个新的HOME键排线,指纹和返回功能都没有反应,不知道屏的排线有没有问题,按理说虽然是组装屏,但是屏排线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有种可能就是原来的HOME键排线总成已经不是原装的了。这点搞忘问用户了。原来苹果6代出现添加指纹灰白状态,有过是主板断线引起的,飞线后,录指纹就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关心的是后来你怎么进的系统  HOME键不是都不灵了吗?  爱思 激活的?

这个是利用蓝牙用另一台手机就可以激活进系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利用蓝牙用另一台手机就可以激活进系统了!

我听说重启下就会自动进去选择语言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听说重启下就会自动进去选择语言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1

重启N次都不行,开机后都要按一下HOME键才能进入选择语言,蓝牙激活是苹果考虑HOME失灵后另一种激活路径。

网友H:
掉的那几个电容没有影响,第一个是B+滤波电容,剩下的是背光滤波。

网友I:
楼主不是修手机的吧!找大神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掉的那几个电容没有影响,第一个是B+滤波电容,剩下的是背光滤波。

我这个人有点强迫症了,自己把这五个电容找齐了(规格参数各自都一样),准备把它们全部装齐了,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待机时每小时要垮电10%,不知道跟这几个电容是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是修手机的吧!找大神修吧!

HOME键坏了,找大神也没有办法保持原配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人有点强迫症了,自己把这五个电容找齐了(规格参数各自都一样),准备把它们全部装齐了,因为现在 ...

                           那开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开机电流正常吗?

开机电流没有注意到,就是开机时间长达4分钟多钟。还有就是手机放在桌子上一点不发热,放在身上衣服包里就发热明显。目前手机能正常使用,除了HOME键的指纹和返回外。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还有各位大神的回复。加以学习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开机电流没有注意到,就是开机时间长达4分钟多钟。还有就是手机放在桌子上一点不发热,放在身上衣服包里 ...

                              看看漏不漏电和功能都正不正常

网友J:
漏电那么快肯定不正常呀,还有发烫,这肯定还有问题的,你的座子应该都测量过电压阻值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利用蓝牙用另一台手机就可以激活进系统了!

求方法介绍,蓝牙激活真的没试过…希望楼主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方法介绍,蓝牙激活真的没试过…希望楼主分享一下,谢谢

蓝牙激活方法就是用另一部苹果手机打开蓝牙重新启动,就会在故障机上出现提示,之后就在正常机子上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是顾客的手机记住换回顾客的账号。系统必须是IOS11以上,才能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漏不漏电和功能都正不正常

肯定有漏电的,除了HOME键功能不能用以外,其他功能都正常,多次测试都是每小时待机耗电10%左右。测了一下C3530的对地阻值只有57,装上C3530后变为60,不知道这个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有谁知道请告诉一下,这个阻值有点低,这条PP-VCC--?应该是有电容要击穿了,这个就有点难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漏电那么快肯定不正常呀,还有发烫,这肯定还有问题的,你的座子应该都测量过电压阻值了吧

座子应该没有问题,充电都能正常充满,就是待机垮电太快了。请你提供一下座子的阻值我也参考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7代以上指纹健返回功能是绑定的,换了返回都不行咯

我这个机子如果用户之前换过HOME排线的话,那就没法了,到时候我测试一下排线座子阻值就知道了。正好月饼今天把这个阻值数据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