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75 PRO 跑码卡55

楼主(2018-01-17):
跑码55不过内存,没氧化,没断线, 各个电压正常,BOIS刷了几个也不行,桥也焊过了也不行。有通病吗?   求大神指点 !

网友A:
仔细打每条数据地址线是不是断线了。。。。如果vtt spd vcc smb reset#都正常的话,仔看看DRAMpwrok这个信号是不是1.5v 都正常的话就换个u试试,刷bios。 这些都干了就可以干桥,桥干了就直接丢了吧

网友B:
没有过内存,CPU换过没有,

网友:
同求问题解决方法,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检测内存SPD供电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正常的话,看看CPU座的针脚是否弯曲 氧化的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台,在我这里怎么也可以开机.,客人拿回去就是当55

网友:
所以说求大神啊   有没有哪个大哥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打每条数据地址线是不是断线了。。。。如果vtt spd vcc smb reset#都正常的话,仔看看DRAMpwrok这个 ...

都正常啊,好像这 机子没几个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内存,CPU换过没有,

这样还要问,肯定是换了,当我是新手啊。。

网友:
有人说的对,内存打阻值试试,我碰到过过不了内存的,打过阻值发现连线有问题,最后修好的

网友:
首先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其次看看D3D2是不是坏了

网友:
秒杀吧,换掉右上角的芯片,是通病了

网友:
测下内存时钟复位 内存条件正常的话  有些板子不支持单面条

网友:
修好了么。。吧结果发来看看========

网友C:
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块一样的板子,问题也是一样,  最后没解决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最后望告知

网友:
是没过内存啊,跑55,测内存工作条件,测SPD   I2C总线,或CPU旁边8脚芯片取了试试

网友:
这些都试过了,不可能了,不过这种板子的确有这些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块一样的板子,问题也是一样,  最后没解决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最后望告知

没有啊,都扔了,难弄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