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1-17):
Acer 版号:DAZQSAMB6F1

下午拿到一台Acer机器, 插电源 0.020待机,不触发,拆开后测量 3  5V正常,测量EC条件,发现EC复位电压在上下跳动,然后又看了一下别的,发现ACIN为 0V。

然后查看来源是充电芯片,第五脚ACOK#为高,正常应该为低。

ACOK#为高的话,就把PQ4导通了,就无法发出高电平ACIN信号。

ACOK#应该是芯片内部拉低的,但手头没这个芯片,然后我就把PQ4拆了,人为置高 ACIN,居然就直接好了,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样也行。

网友A:
这样可以好,但电池能不能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好,但电池能不能充放电

这么老的机器了,就当电池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好,但电池能不能充放电

刚刚 测量了一下电池, 电池还真是坏的。。。

网友:
哈哈    无语了    不过电池是好的话  你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2023-02-06):
没有换芯片,还是有些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