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跑数不显维修

楼主(2018-01-17):
电流刷刷的,就是不显,刷bios无果,屏蔽板载内存,修复,板载内存坏

网友:
谢谢楼主。怎样屏蔽没有细节,有点不厚道

网友:
求个屏蔽的法子,现在新机器都搞板载内存,真的是麻烦

网友A:
楼主  怎么屏蔽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怎么屏蔽的 啊

论坛上如果有现成的就跟著改电阻就好了
没有的话就要看有没有点位图,把那些组合试个一遍
不過現在也知道了改BIOS也可以屏蔽内存了
以后就会看到一堆人家改好的了,这比较方便测试

网友:
华硕内存坏的还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