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不开机报错9通病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1-17):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不显示,白苹果重启

客户描述:最开始是反复白苹果,后来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拆下来观察没有修过,夹电开机,200ma左右掉电反复,暗屏没有背光。先换了个屏还是没有背光,先修显示,测量显示座子阻值都正常,测电压 1.8v 正负5.7v也正常,背光正极只有4v,说明没有断线, 那么就拆芯片(背光灯升压ic)测底角都正常,
换个芯片,测试亮苹果了

修好显示,那就修不开机,先刷个机看情况,发现报错9,

报错9一般是逻辑和硬盘部分,苹果6代的通病了,剪开屏蔽罩测量
测试R0317和R0316的阻值,因为这两个电阻通U0301的B1、B2脚。
实际测量阻值一个426,一个570左右,

说明cpu的ar31断线,刮cpu飞线,保险起见。两个
一起飞了。测试没问题,装机,修复成功

网友:
学习了。cpu飞线,牛牛牛。啥时候我能到这程度。

网友:
两个二极体应该是一样二极体的  不一样的二极体说明有断线吗?  差几十的话正常吗

网友A:
570的那个是不正常的吗?现在觉得维修的那种PCB 图纸还是付费的 上面标的二极体不绝对正确 有时候测焊盘底下 我测的是400 上面标的是700  然后id板测的也是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70的那个是不正常的吗?现在觉得维修的那种PCB 图纸还是付费的 上面标的二极体不绝对正确 有时候测焊盘底 ...

这两个总线的测是差不多才正常,不管图纸是多少,用的表不一样,测出的值就不一样,相对比较就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总线的测是差不多才正常,不管图纸是多少,用的表不一样,测出的值就不一样,相对比较就可以看出问 ...

是570多那个不正常吗 ?断线会使二极体变得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570多那个不正常吗 ?断线会使二极体变得高吗?

对,断线会就会二极体变高,正常修复后只有426-435左右,表不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断线会就会二极体变高,正常修复后只有426-435左右,表不一样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
徐总语:重摔之后的板子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先易后难,先拆U吧。
待你拆了U,发现主板焊盘基板成片起层脱落……
徐总再语:拆之前就知道会是这样,慢慢整吧:ku:

网友:
膜拜大神,努力学习。之前遇到一个无线重启白苹果的6代 刷机报错 直接加焊硬盘搞定 9不过之前修过2次的机器,感觉有点运气在里面当时。

网友:
CPU 叼这个........................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那两个点的  求解 还有就是 上盖都刮开了 还能用 挺神奇

网友:
都是大神些,膜拜中,正在努力练习主板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技术正很好哦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解决呢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学习到经验了 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2018-04-13):
表数值不一样阿还是多备几个板对比吧- -

网友:
可以,就是CPU不怎么好搞!!!!!

网友:
666666666666d大神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