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AC 一体机 A1311 显卡板图纸

楼主(2018-01-17):
加焊显卡时候不小心,高飞了一个电阻,找不到多大的,乱换一个上去不显示,求
,或者点位都行
显卡
Mac

网友:
显卡板图纸不好找啊,主板点位到是有

网友:
哪个位置的掉了 我有显卡给你量一下

网友:
搞定了,找到一个旧的显卡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