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2.0十五秒关机通病简单维修

楼主(2018-01-17):
同行从其他镇区寄过来的P8H61-M LX R2.0,USB过流15秒断电,这种问题一般来说很简单,华硕都有这个问题,基本都是USB_OC#电压不正常,换掉822排阻都能解决,但是这次换了后还是然并卵,最后还是修好了,虽然简单维修,重要的是思路,如图:

问饼哥要了点位图,饼哥每天都很忙,但是每次要图纸要BIOS都是必回的,从不后悔加入强大的实地,打开点位图搜索USB_OC#是搜不到的,需要搜索S_USB_OC#就可以搜到,如图:

通过点位图很轻松的就找到USB_OC连接的两个排阻,472和822形成的串联分压,看到822不用多说直接替换了822和472排阻,结果还是一样报过流关机,一般换掉822就可以了,这次既然不行了,那就量电压吧,当测量电压后发现了问题,如图:
从这张点位图当中看的出来,USB_OC正常应该为3.3V,下面的UR61的5 7脚正常,可是1 3脚居然为0V,问题就是这里,当量到电阻另一头也发现了问题,电阻的2 4脚5V也是0V,通过华硕点位图显示相连元器件发现此5V电压来源于一个绿色保险电阻,如图:

如图片所写,此保险电阻量过是好的,两端的5V全部都是正常的,打对地阻值两端没有短路,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断线了,也就不飞线了,一坨锡解决,如图:

最后机器进系统正常,再也没有报USB过流错误,其实这个维修很简单,不奢求加分,就看看思路就好,主板有断线,并不是短路,短路就不可以这样做了,不然会把电阻另外两脚5V也拉低了,华硕主板经常会有断线的维修,但是这里的断线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马上年底了过年了,平时修的基本都是同行的,现在都是各种收账中,大家也说说今年收获吧!
附上点位图,我的是1.03版本的:

网友:
不错,很详细,一看就懂。。。。。老司机。。。。。

网友:
这个问题华硕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的案例给大家提醒了,还是表测为准。已经开始收账模式了,今年感觉还行,量下的厉害,心有慌慌然,但愿18年,能干下去。

网友:
我修过华硕B85  5V保险问题!不定时没有电!

网友:
收账中 收账中……过年这个月都没有生意啊,不知道还发不发的到奖金……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现在都不维修台式机主板了  利润低 耗时长 不划算

网友:
华硕15S关机,一般和USBOC有关,这个案例是5V断线了。。。lz思路清晰,分析有理有据

网友:
早上睡不着,路过学习学习哈,主板断线一坨锡搞定。楼主很有才啊

网友:
呵呵!  “一坨锡解决”    经典之作。。。

网友:
我认为楼主虽然修好了主板,但是有点瑕辟的
上图说明

472排阻2脚和4脚是检测后置USB是否过流,而6脚和八脚是检测
前置USB是否过流,把2468脚都连起来后置USB过流就检测不到了
不过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台式机基本修不到了,楼主技术不错,加分顶一下。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华硕要是没有点位图还真不好修,有点位图不知道方向也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华硕好多没图纸呀,,,,,,,,,,,,,,,,,,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

网友:
支持迅维高手,,,,,,,,,,,,,,,,,,,,,,,,,,,,,,,,,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像这样信号上的供电以及信号上的问题是极少坏的 CPU供电电路坏的多一点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遇到信号上的问题可以不修了 一般都是板层上的问题 还有很多信号点迅维培训的也讲不全 别的培训机构更讲不全 还是要问问因特尔以及一些国外的芯片厂家去才知道,这样的信号问题少发点出来忽悠人了 因为现实维修中这样的问题根本一年撞不到一个。

网友:
能把问题锁定在S_USB_OC#是最关键的,之后找到点位图修起来就快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排阻导致通病太多了,检钱了

网友:
最喜欢看到通病的帖子,很给力,楼主不错

网友:
USB误报电流过大会引起关机,这个修到的确实比较少

网友:
经验丰富啊  一眼就看穿了真相   可惜我们不修台机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没修好

网友:
有道理 值得学习      好 代表安徽人民对你致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像这样信号上的供电以及信号上的问题是极少坏的 CPU供电电路坏的多一点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遇到 ...

只是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和之前其他处理方法不一样 话说你把自己摆在很高的位置 请发一个让你觉得有营养帖子让我们看看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通病了 ..已经不是什么技术含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故障,最后发现有个条线帽被拔了,当场吐出几十两血来。

网友:
LZ这一贴图文并茂,让人一看就懂,只是LZ说是通病,是修到的多了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台式机修的很少学习了

网友:
华硕这鸟板就是难修有点位还好说没点位就直接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和之前其他处理方法不一样 话说你把自己摆在很高的位置 请发一个让 ...

实际维修中笔记本多数是保护隔离待机电路 显卡桥虚焊的较多, 软启动方面的问题多数是板层问题 按照迅维培训检测流程还没有修过几个能查出来的信号问题 ,都是板层问题,实际维修中没有那么多像发帖分析的绕路子 ,即使迅维有的老师技术是很好 但是他们也不会真正的维修的实质的技术经验较出来的都是靠自己摸索的 ,如果他们把实际的技术教出来他们都没什么好混的了。

网友:
华硕一般都是822电阻什么的坏 上次修到个USB过流  我把USB口边上的小电容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