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电流0.7不跑码。加焊CPU座搞定

楼主(2018-01-17):
清华同方一体机电流0.7不跑码。加焊CPU座搞定,此板是笔记本主板,用手使劲按住CPU座开机可以跑码亮机,CPU座是Socket S1的,上盖又不能取下,不好加焊、想了想还是先上BGA焊台上下都是160度预热主板,温度到后马上将主板倾斜40度灌焊油,呆焊油从下面流出即可,焊油只能多不能少,灌好焊油后再重新固定主板开始加焊,加焊完等主板冷却,便开始清洗CPU座了残留的焊油,我是先往座孔灌洗板水然后再将CPU放进座里不停地转动锁紧螺丝,意思就是让CPU针脚去清洗残留的焊油,反复多做几次,效果还不错,待主板冷却,开机测顺利跑码亮机

网友:
以后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个难搞,两个温区的搞不定。

网友:
AMD老机器了,估计是时间长了,和温度关系不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收藏了

网友:
这个效果不好的,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我还没修好过加焊座子的 有时候压座子可以亮机 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就没遇到过干座子的   。。。。

网友:
应该不会,拷机几天都正常,座子加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