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点

楼主(2018-01-17):
自己做的孽,自己搞定,

网友A:
电池充电芯片?图片压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电芯片?图片压缩了。。。。。

是充电芯片,补这个点搞了好久,……

网友:
修好了,再久的时间都值得!:aiqian:

网友B:
哎,充电芯片也能掉电,服了,350,30秒,直接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充电芯片也能掉电,服了,350,30秒,直接下来

所以说做孽了,开始不充电,换了后正常了,过两天说充电慢,我就再次取下,可能取的心急,捏着下来的,,一拖就给掉了,再拖再掉,心情就不好了,没办法,不修好不甘心呀!我就打算如果补不好我就一根根的飞到芯片上去,

网友:
看大师维修是一种享受,步骤很细腻,受教了。谢谢。你的高度是我的奋斗目标。

网友D:
还有进步的空间,还需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进步的空间,还需努力

是的修手机要有思路还的手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做孽了,开始不充电,换了后正常了,过两天说充电慢,我就再次取下,可能取的心急,捏着下来的,, ...

所以说淡定,不要急,慢慢来,维修是长期的过程

网友E:
好厉害,好想有你这样的高度,战争还在继续,革命仍需努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好想有你这样的高度,战争还在继续,革命仍需努力呀

坚持坚持就胜利了……………………

网友:
有时候粗心了就会搞出很多麻烦,我上次也是把一个U2搞掉3个,用力过猛,有根链接CPU的硬是挖地道挖出来了。

网友F:
我就不明白了,都是第二次取了,又没有胶,怎么会取掉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不明白了,都是第二次取了,又没有胶,怎么会取掉点呢?

可能拉的急,取下时松了焊点,一拖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