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除了通病之外,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1-17):
SONY MBX-237除了通病之外,不触发维修

维修过程:

  • 测主板供电短路,烧机测得下图有一个电容短路。

  • 还是不触发,刚插上电源时,有电流嗞嗞响,主供电正常,电流从0.01A降到0.00A,插上电池能开机,主供电为12V左右;两个保护隔离管是N管,G极变为17V左右,第一个过来还有19V,通过第二N管时,不导通了,只是电池的电压;
  • 能开机基本上判断大板是好的,测供电芯片充电芯片

    • 1 25 6脚正常;而且不插电池时,4脚ACDRV 24V也是正常的,那目标就指向两个保护隔离管了,换第二个不行,换第一个好了。

网友:
还是要多看看高手的维修经验。。。。。。。。。。。。

网友:
嗯,多看看大伽们的维修心得真的很涨经验啊

网友:
经验丰富,修得不错,向你学习,加分

网友:
是我的浏览器问题还是楼主图片根本没上传好,都显示不了

网友(2018-09-24):
什么也没看到呀!

网友(2021-10-07):
是呀,文字加图一起讲解吧

网友:
哈哈  厉害了      一起换就好了

网友:
滋滋响基本上是和mos管有关系

网友:
15年前的机器了,SONY都退出中国市场好多年了

网友:
我都修习惯了  修到短路都要量一下保护隔离  因为一般短路都会坏隔离管  你这个虽然是保护了 但也是短路  但是我修索尼都是只用换电容  没修过要换管子的  可能你这个烧的严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