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1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1-17):
直接进入主题,故障现象如下图 ,不跑码,测量无CPU电压
检修过程如下,1、首先测主板有无复位,如图 ,测量发现无复位,100系列无复位绝对不出CPU电压
2、取下CPU测量全板供电,测CPU电压如图 ,电压0.8V正常,看到了吧!这种现象就是100系列最多的故障之一,不上CPU电压正常,上CPU后无CPU电压。通常这种现象就是CPU工作条件不满足,CPU无法发出VID,导致上CPU无电压,这种现象的突破口就是复位信号,只有当CPU接收到复位后,才能发出VID。
3、继续测主板相关电压,电压偏高偏低都会CPU的工作,测VCCDDR、VCCSA都正常如图
4、测时钟正常
5、相关条件只有正常送到CPU而后CPU工作之后才有复位,这是100系列的特点。测CPU三组时钟如图 正常
6、测CPUPG如图1651817[/attachi
mg]  7、测VCCSTPG如图 电压偏低,从脚座追查到外部电路并测量电压如图 ,通过跑图得知有3.3V电压经电阻分压得到,测量电阻阻值无异常。既然电阻无问题,那肯定是电路存在漏电现象,打值如图 ,打值300多,对比好板如图 ,900多,说明主板存在短路现象。而这个信号只连接脚座,那么有两种可能:1、脚座连锡 2、PCB板层漏电。打脚座相邻两个信号如图 ,阻值一致,确定脚座短路
8、拔脚座确认现象 ,阻值800多正常
9、重上脚座,已正常开机 ,测量VCCSTPG1.05V。维修结束
附上复位产生过程1、CPU得到供电、时钟、PG后
发出控制信号CPU-PM-DWON、CPU-PM-SYNC送给桥,桥得到控制信号已经IO送来的PWROK,桥发出PLTRST、CPURST,CPU得到复位后发出VID开启CPU电压。维修的难点就是CPU脚座异常,任何一个相关的电压、时钟、PG、复位异常都会导致上CPU无电压

 会员1446612300鑫豆2024-8-3 23:57
 会员11174892元2022-12-15 17:52
 会员3102992元2022-11-10 03:33
 会员2117492元2022-10-7 19:04
 会员4739252元2022-10-4 09:23

网友:
还是要多看看高手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高度是我努力的目标啊,学习中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A:
cPU 脚座怎么样拆装啊,没拆装过,求问,谢谢解答下……,

网友B:
你不是在V星维修部吗?怎么能修到七彩虹的主板呢?难道七彩虹找MSI代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在V星维修部吗?怎么能修到七彩虹的主板呢?难道七彩虹找MSI代工的?

朋友介绍,换了一个地方,修工控和矿机,偶尔也修一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介绍,换了一个地方,修工控和矿机,偶尔也修一下主板

楼主不错哦,技术这么好,修啥都好办。

网友:
100系列主板还没修到。。。楼主说的好详细,对于以后维修很有用

网友:
来一份h110华硕的工厂上电时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基本上和h61时序没有变

网友:
看大师维修是一种享受,步骤很细腻,受教了。谢谢。你的高度是我的奋斗目标。

网友:
高手了都可以修110了!学习学习!!

网友D:
楼主技术好啊,但是我好奇的是,为什么CPU座会连锡,好奇怪,正常使用,从来没见过CPU底座连锡的

网友:
检测设备齐全,业务不错的?我们只有简单的检测设备,复杂的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好啊,但是我好奇的是,为什么CPU座会连锡,好奇怪,正常使用,从来没见过CPU底座连锡的

在工厂维修,所以像脚座连锡也就并不稀奇了

网友E:
楼主是在工厂维修哇!这个技术的确挺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在工厂维修哇!这个技术的确挺牛的

感觉还行,主要是天天修,都停不下来

网友:
那肯定也见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吧!真羡慕你

网友:
那肯定也见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吧!真羡慕你
启动ing
确实可以碰到很多,修来修去感觉就那个样子
详情

网友:
楼主果然流弊!!佩胡佩胡,如果没有好板对着估计此板凶多吉少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分享,详细,受教了

网友:
太复杂了 是我也放弃了 换座怕不成功 第二怕显示又不正常 还是换一张快手嘻嘻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两张技嘉b150 都是不出复位 时钟正常 我把复位去到 ec的脚挑起来 开了一次 竟然就好了 两张都是这样 另外请问一下大神 进工厂要求高吗 一直想进工厂修板

网友:
原来是工厂的大神啊,怪不得时序理解这么透彻,感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这种板子现在就有返修了啊 好快啊 的看看4代的点位了

网友:
大神啊,CPU底座随意换。嫉妒羡慕恨啊

网友:
这板子应该还有保修的

网友:
非常厉害啊!留下个记号 备用
现在的110板子都在保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也见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吧!真羡慕你
确实可以碰到很多,修来修去感觉就那个样子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手工高明,使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给道友们提供技术支援

网友:
楼主技术很高,思路清晰,迅速解决问题,要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主板修的很到位,我修主板修的少,都能看明白

网友:
不管怎么说,多看看终归对以后修主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经验丰富,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没过保吧。。。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啊,干净利落,,,,,,,,,,,,,,,,,,,,,,,,,

网友:
工厂维修多少钱一个月a

网友:
工厂的 工程师哦  维修 太厉害 了  一步步的 来

网友:
有一样的主板对着测量容易判断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脚座怎么样拆装啊,没拆装过,求问,谢谢解答下……,

拆就正常拆,装的时候我以前在工厂的顺序是  拆下来然后清锡,取新脚座   印锡膏。然后bga设备真空吸住脚座盖子,用设备摄像头对位,然后就走一遍温度曲线就ok.

网友:
对110系列的板时序不是很了解,看来真的是要好好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