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哪位有OPPO FIND7 X9007电路图,分享下或指导下。

楼主(2018-01-17):
OPPO FIND7 X9007开机进入RECOVERY模式,应该是进水了,检查音量侧键,两键均正常。哪位有这手机电路图分享下或指导下,下一步该查哪?

试了刷机,刷机进度条进行到约75%的时候就提示出错退出了。

网友A:
清洗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主板试试。。。。。。。。。。。。。。。。

主板看起来,很干净的。有电路图不,想看看。

网友B:
有没有测量一下音量键的阻值正常吗?我手里有一台不开机的,可以给你提供一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量一下音量键的阻值正常吗?我手里有一台不开机的,可以给你提供一下数据

俺是新手,对手机不了解。只用万用表200欧档测了下,听到有万用表蜂鸣声。请问音量键的正常值是多少?
200档,测音量键非地端,表显示1,说明电阻大于200欧。

网友B:
刚刚给你测量了一下,音量的上键用蜂鸣档测量对地阻值是.900,音量下键对地是1.200,万用表有差异你做个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给你测量了一下,音量的上键用蜂鸣档测量对地阻值是.900,音量下键对地是1.200,万用表有差异你做个参 ...

谢谢!!!!
“用蜂鸣档测量对地阻值是.900,音量下键对地是1.200”,那不是短路了吗?我还以为是900欧、1200欧呢

查下了R9的图纸,三个键的电路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给你测量了一下,音量的上键用蜂鸣档测量对地阻值是.900,音量下键对地是1.200,万用表有差异你做个参 ...

两个音量键的四个引脚,对地电阻都是这样的数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