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1-18):
客户的s800一 体机,开机不显示,bios刷了,两个都刷了 ,显卡也加焊了,都不显示。开机报警两声,感觉应该是f1报警。有遇到过的吗,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器该报废了,。,。,。,。,。,。,。,,

网友:
电流 怎么跑的,LAD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
老机器了,跟客户说最好换板,总么好赚就总么赚

网友:
开机报警2声.不过内存,加焊北桥 ]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呢,或者加焊北桥,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你描述的有点简单哦

网友:
我手上有个也是一样的  刷了两个都不显示

网友:
老主板没心情搞。。直接换主板 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