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摄像机 BIOS 希望你们用得上和借鉴一下也好。勿喷

楼主(2018-01-18):
杂牌摄像机 BIOS 希望你们用得上和借鉴一下也好。勿喷。。。

没有监控类版块,只好发BIOS板块了。

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他自己新的摄像机开始IP是192.168.1.10  后来我改了192.168.1.180  和181 和182  一共是三个头。

然后改好之后,然后上大华1108录像机,结果手机不能远程观看,后来发现“使能”是不在线的,检查一下,结果他是移动猫和路由器在一起的,他那个网段是0段的,然后还有一个TP是1段的,录像机却是0段的。改来改去,我被改晕了。现在电信和移动把我们的活都干了,录像机-摄像机-路由器,就这样反复改,后来把摄像机IP又从新改了,端口号也改了,保存一下。后来才发现完蛋了,彻底发现不了摄像机了,折腾一晚上也不行,只好把硬盘录像机和摄像机都带回来研究了。在网上也找了很多什么IP工具,大华的,海康的,其他通用的工具都试了一边就是找不到我之前改的IP摄像机,无奈之举只好把摄像机拆了看看,结果发现一个BIOS,也就是我们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一样的BIOS芯片,我就把没有改过的IP摄像机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读取出来,在刷到我改过的IP摄像机里面去。结果行了。

网友: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但是也有不会的,也有小白,希望对你们有帮助,BIOS估计你们用的上少,除非是一模一样的枪机,刚才忘记把枪机上面的板号拍清楚发出来了,也许有其他杂牌的是一样的呢。现在组装的多。

网友A:
海康的也不贵吧  才3个头  我还是喜欢用 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也不贵吧  才3个头  我还是喜欢用 牌子的

不是我的,是客户自己从外面带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