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因为电池老化而降频与笔记本界普遍存在的过热降频是否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

楼主(2018-01-18):
苹果因为电池老化而降频与笔记本界普遍存在的过热降频是否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

网友:
个人认为,二者在技术上属于同一性质,但在对用户使用体验的影响上不是同一性质。解决起来的难易程度也有很大差别。
先说技术上,二者都是因为客观技术条件限制采取的降频措施,如果不采取降频可能导致系统出现故障甚至损坏(我们姑且先不认为苹果是故意这样做的)。苹果手机如果不降频强行满血运行,有可能电池带不起来导致关机。而笔记本如果不降频强行满血运行,则会导致温度过高,甚至影响元器件寿命。所以个人认为,二者在技术上来说,都是由于客观条件确实有限而采取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这样做总比手机直接突然关机,或者笔记本发热太大表面可以煎蛋好得多。
但是对于用户使用体验的影响就完全不一样了。手机降频触发的条件是电池老化,一个手机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必然会电池老化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是比较旧的手机,则必定会电池老化,也必定会降频运行】,这对于这些旧手机的使用者的使用体验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降频运行。但笔记本则不一样,笔记本降频触发的条件是过热。一个设计正常的笔记本是不会随随便便就过热的,【只有在相对长时间高负载的运行时候才会过热降频】。而每个人购买笔记本时只要是针对自己的需求,合理地购买了适合自己的笔记本,就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过热降频现象。(这里必须得说明,部分游戏本就算是在正常地玩游戏的时候也会出现过热降频,但一般不至于特别影响游戏体验,部分散热特别烂的笔记本除外)。故笔记本的过热降频对于使用者的使用体验的影响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
最后再说解决起来的难易程度。手机降频基本只有换电池这一条路可以走。自行拆机、找第三方拆机都有一定风险,而找苹果官方更换电池又特别昂贵(如果不是这次的事件,我相信换电池的价格是不会降的),所以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而笔记本过热降频的话主要是游戏本长时间玩游戏才会出现。但这解决起来就简单得多了。降低环境温度、垫起增加进风、外部散热器辅助散热等方法都可以有效缓解过热降频问题。
总之,无论是苹果手机还是笔记本,对于用户来说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用户体验。所以即使二者在技术上属于同一性质,其对于用户体验的影响上却是有天壤之别的。
————分割线————
有人提醒我说此回答被无视版权转载了。不过,我并不认为我能为此做什么

网友:
我更了解笔记本方向,那先说笔记本。
笔记本过热降频机制一直存在。降频有三个原因:
1、温度阈值,又称温度墙,也就是题中所提的过热式降频;intel在CPU上就设了一层温度墙,这一级的温度墙就是真*硬件保护了。而厂商也会在BIOS 里设置自家电脑温度墙,根据产品需求,调教机制不同差别颇大(比如联想一直很保守,可能是出于温度考虑。这一代的戴尔工程师很激进,给的就高);
2、功率阈值,又称 TDP阈值、功率墙,是 CPU 的发热功率上限。如果达到了TDP上限,即使温度还低,那也会降频。这个就看厂商的电源设计了;
3、核心电压,属于物理特性,越高则温度越高,太低也可能造成不稳定,过高过低都可能引起降频。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是前两种,而第一种最常见。本身intel的core系列存在睿频,在多数笔记本上采取的策略是温度墙以下随意睿频,高过温度墙后取消睿频,温度始终降不下来再继续降频,直到温度回到正常范围。这种降频有的会持续到回到温度墙下,有的会在下次开机后恢复正常。
不大了解苹果手机的机制,但按道理来说,高温保护应该是所有电子设备都有的吧?即使苹果手机核心温度过高,它也得降频;
而电池造成的降频,属于为了延长使用时间设计的,如果我来做类比,我更倾向于把“电池老化降频”类比成把电脑设置为节能模式。
一个是电池老化后,为了继续保持一个可接受的续航水平,所以采取了降频;
另一个是因为物理特性,持续高负载后,为了保护硬件免受高温损害而采取的降频;
说起来,还是不大一样的。

继续聊一聊模具,那笔记本也还能敞开说一说。每一款笔记本的散热水平不同,达到温度墙的可能性也不同。同样是i7-7700hq,在联想拯救者r720上烤机非常不理想【笔吧评测室】联想拯救者R720评测(视频+图文),在机械革命X7Ti-S上却好不少【图文】机械革命 深海泰坦X7Ti-S评测,这就是模具问题。所以你看,其实过热降频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问题,好模具的笔记本有的是。只要你预算足够,轻薄型的性能怪兽也不是没有,比如AERO 15就挺强。
对于苹果的话,可能需要再优化下内部设计?或者换家电池供应商?或者你像换电脑似的换一家手机也不是不行...

如果要我强说下苹果的电池老化降频和笔记本过热降频的区别,那大概是:
iPhone即使不降频,也不会有硬件损害,只是会导致续航的下降更容易被察觉;
笔记本的过热降频,最大目的就是硬件保护,不管是模具不行,还是别的原因,继续高温就是会损害硬件。
当然也得说,还有像ThinkPad 这类厂商,温度墙设的极低,按比较官方的说法就是“为了商务用户的使用体验”吧

PS:最后我还是最喜欢惠普暗影精灵的那一波公关呐...

网友:
主要两点:1. 两种行为优先等级不一样; 2. 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 行为优先等级不一样
  过热降频保护属于“安全”性问题,安全优先等级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点争议不大; 为了使用时间而降频属于“续航” PK “性能”,二者谁更重要见仁见智,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选择都不一样,并且二者不是非得二选一的问题,完全可以提醒用户更换电池而做到鱼与熊掌兼得。

2. 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电脑属于生产力工具,虽然现在普及到接近人手一台,但使用门槛一直并不低,且开放性很好,选择的对象也很多。电脑存在的时间也足够长,变化相对较慢,大家对一些特征也习以为常了。
智能手机这一波兴起也才十年时间,功能相对有限,厂商的控制也很严格,很多功能是厂商提供才能使用的。这一次iPhone因电池老化而降频,先不考虑是否是为了掩盖潜在的电池问题,对用户的知情权就没保证,直到一年后才事发,你觉得是为了用户考虑,很多用户并不买这个帐。

之前的一个回答,就不重复说了。
Evan172:如何评价苹果公司对限制老旧 iPhone 性能一事致歉,更换电池服务降价至 218 元?
这次苹果必须道歉,且作出相应的补偿,苹果的反应算迅速。

为什么?因为给手机降频来自于苹果主观故意,没有保证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这是苹果一直被用户所诟病且试图逐渐改善的,更要命的是:苹果有从中获利的嫌疑,尽管苹果拒绝承认这点。

网友:
两个科目都考了75分是不是可以说学得一样好?

如果一个科目里。同学都考了90、95甚至98。只有你考了75

另一个科目,所有同学都在75左右,最高也不过80分。你也是75

那你还觉得这两个75是一样的吗?

CPU过热降频就是现在保持笔记本体积下,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水平。
而手机上电池消耗降频这事就苹果独此一家,其他家做得都比他好得多。
这还是能是一样性质的吗?

整天说国产品牌的手机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苹果在电池上偷工减料了,就百般洗地。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自卑?

网友:
完全不是。
苹果电池老化降频,还真的有人信是因为电池老化怕出问题才降频的?如果怕这个问题为啥当是不用好一点的电池?苹果的电池供应从5还是5s以后来着,就飘忽不定,都不是啥好货,别人都好好的,苹果就咔嚓断电了。现在为了修复过于流畅的bug,给设备降频,说白了,就是做产品的时候节省了成本,还通过后期偷偷摸摸限制性能逼迫用户更新换代,做生意吗,不寒碜,但是被曝光了还能理直气壮的说我们这样是有道理的,觉得不对是你们的误解,嗯……呵呵。
笔记本降频是因为啥?是因为目前散热能力就那样了,你在笔记本那么点空间里,非要压个7700K+1080ti,真的压不住啊,多研究研究物理化学材料学的发明点黑科技或许有戏?当然不同模具,不同技术肯定有差距,但是总体上来说,太强的CPU或者GPU在笔记本那么小(相对功耗而言)的体积内,就只能做到那样了,而且厂家一个个的巴不得把自己的散热做的更好一点博关注、走一走销量,但是介于成本和技术的限制只能先那样。
所以一个是偷工减料还偷着逼你更新换代,被曝光以后还能理直气壮的说“我是你爸爸”;一个是技术限制就只能先这样,不排除有偷工减料的,但是人家都摆出来,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看看别的,这能一样?
以上。

网友:
你买了辆奥迪,但是装了电子限速和
你买了辆奥迪,但是从第二年开始油箱里油不多的时候偷偷降低马力到奥拓,并且不告诉你是油箱问题让你误以为要换车。
这根本是性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好不好。

网友:
不讨论性质是否相同,只陈述事实。
手机有过热降频,电脑也有。
部分产品可以解除过热降频限制,手机需要删除温控文件,电脑需要刷bios。
电脑没有电池老化降频,但是有的电脑会充不满,目的是为了延长电池寿命。
电脑拔电降频,手机插电降频。拔电降频是为了续航,插电降频是为了温度。
电脑适配器功率不够会降频,甚至某些高负荷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另外,IpHONE电池的品质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
性质不一样。
过热降频是物理现象,所有手机电脑都存在。
而苹果这个,个人认为是昂贵的售价没有配备高品质的电池,是”良心“问题。

网友:
笔记本不降频就booom了是出于无奈
爱凤不降频会少卖很多新爱凤

我6s开始卡是升完ios11的事,事后我自己换了个原装电池,还是一样卡,个人觉得这事没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