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8-01-18):
    近日客户送一七彩虹的CF-G6-MX的板说不显了。报好价格开修,先上个图,板很新的:

    加电测各供电都正常,不跑码。先刷刷BIOS看看吧,论坛里下了二个刷了依然如故。维修进入了困境。再次测各项供电,有了新发现:cpu的管家供电在0.85V左右跳变,这个应该是稳定的啊!测G极电压也是在跳变,看来是控制芯片有问题了。

    这个场管是由358来控制的,马上换了一个。加电竟然跑码亮机了,为了验证是358不稳定导致管家供电不稳导致不跑码,把换下来的358再换上去,加电测量竟管家供电竟然为0了。看来这次358完全坏掉了。

下面是修好的图,管家供电是0.94V

网友:
图一直传不上啊,网络问题?等一会儿再传传看!图终于好了,看看能不能把BIOS一块上传了。

CF-G6-MX 2.8.zip

CF-G6-MX28

网友:
lz的维修技术很棒,运放324坏 确定少见      谢谢分享好的维修精验

网友:
cpu的管家供电不稳定造成的主板不跑马。。。这次是358坏了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万能表,这个358坏比较少啊

网友:
358坏得很少哦,楼主技术也是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2018-03-18):
七彩虹的主板还是很好修的。。楼主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

网友:
cpu的管家供电是什么啊,管什么用的呢?
可能 我们的叫法不一样,需要向你请教下。
先加分为敬!!!

网友:
看来不是所有不亮机都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楼主大老板,你那个管家供电是不是系统总线供电呀

网友:
找个师傅学习电脑维修。。。。。。。。。。。。。。

网友:
358坏的很少啊,楼主好运气,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358也会坏,但非常少,一般是358输入输出端电容电阻或三极管出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修了这么久的主板,很少遇到358坏的,长见识了

网友:
我能不能说楼主这个管家供电是秒杀了呢。。。。。。

网友(2018-06-05):
向你们学习,每天都来看看。学点技术。累积一下经验。

网友:
好准的判断,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