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灰屏

楼主(2018-01-18):
独立改集成 灰屏 R290 加了 晶振电容也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别处还有问题引起的灰屏,比如屏线没接好,屏问题等等,你外接试试呢

网友:
来自: 甘肃
看看屏线,屏,还有屏借口有没有问题 先排除下

网友:
估计还是没改好,或者屏供电那边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