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7567进水,主板高清图,帮忙测量电压阻值

楼主(2018-01-18):
一台dell7567,进糖水了,主板有几处腐蚀,有掉件,处理后能亮机,但是蓝屏死机,哪位手中有此板,帮忙给发个高清图,帮忙测量一下电压和阻值,谢谢

网友:
第一图是南桥背面,第二图是南桥右边,第三图是键盘接口左边

网友:
像素不高,图片点击放大可以看清一些,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有头有的,帮帮忙

网友:
手上没有,楼主可以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机子已修复,问题出在第二图中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进液的机器得仔细检查, 一般都是原件腐蚀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