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M4360 简单维修,附BIOS

楼主(2018-01-18):
      今天一上班,接到一机子,联想启天M4360,主板IH61MA V1.0,加电试机,风扇转一下就挺,电池3V,换电源故障一样,只好拆机,问题很明显了,背面供电烧断,直接补焊短接,检查内存和内存插槽没问题,加电,一切正常,简单修复。

网友:
通病了,内存rom供电烧断

网友(2020-06-14):
SPD  ,挺喜欢这个但是有时候遇到把内存槽金手指烧的没有弹性的  就很变态了

网友:
谢谢刚好碰到一台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