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带集显吗,AMD集显在哪里

楼主(2018-01-18):
请问各位伟大的坛友,这款CPU有集显吗。再桥里面吗。还是根本没有集显型号是速龙Athlon ii。
cpu

网友:
不带显卡的.............................

网友:
不带集显 必须加显卡 当时没注意 换桥后 发现不亮 郁闷坏了 后才知道加显卡 OK

网友:
631 641 都没有, a6 a8 a4 都有集显的

网友:
641是没有的,这个问题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必须配合独显才可以显示的 所以现在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