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00不定时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8):
主板型号LA_8951P  1.0  板载I3CPU   独立显卡   单独PCH
检查主板无动过、进液体等现象。机器开机几十分钟,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几分钟掉电。测试结果,不会超过两小时准掉。

在找图纸的时候,我发现有个帖子也是这种不定时掉电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710-1-1.html
于是,我测了一下开关板上的东西,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不接开关板也会掉电,所以,排除这个问题
还有一处,居然说是显卡问题。不太信这个!!!
看来便宜不是那么好捡的,还是自己修吧!
掉电时,看电流表0002A,发现猫腻了。测主板上3V5V电感无电压,看图纸,发现这个3V5V待机就要有

但是为什么待机0002A的时候,按下开关能正常开机。(很容易出现误判)
接下来就锁定3V5V了,测芯片工作条件,发现1  6脚的电压不对。1脚0.65V,6脚1.5V左右

追查此信号来到了下图

直接拆掉PR413,待机0.013A了。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拆了不上没副作用吗?????????????????????????

网友:
温控那边的吧

网友:
联想修过很多台定时掉电,是BIOS旁边一颗小电容引起的 取掉就好了

网友:
依楼主的描述, MAINPWON应该有短路,该信号应该会到蛮多地方的。

网友:
拆了这个件不就去掉了MAINPWON保护了吗,不修出来MAINPWON拉低的原因吗

网友:
拆了这个电阻不就去掉MAINPWON保护了吗,不去修MAINPWON拉低的原因吗?

网友:
MAINPWON断了不会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
仁宝的MAINPWON信号一般连着温控,楼主这个看来是温控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不定时掉的是ec的问题。换了就好。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