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解决插U盘无法识别USB键盘可用

楼主(2018-01-18):
M2N68-LA解决插U盘无法识别 插USB键盘 鼠标可用  版本 DDR3  6.02

m2n68-la ver602.rar

网友:
楼主没有说怎么解决的啊,就发了一个文件什么意思,难道是刷BIOS解决的吗

网友A:
这是BIOS么???清说明下---------

网友B:
这个主板插U盘无法识别 插USB键盘 鼠标可用的故障是刷BIOS就好了,是吗

网友(2018-03-01):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插U盘无法识别 插USB键盘 鼠标可用的故障是刷BIOS就好了,是吗                                   ...

抱歉最后发现也不可以解决 直接换了班给他

网友:
N68主板这样问题基本不是BIOS可以解决的!感觉桥坏的面大点!

网友:
bios可以导致这么怪的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是桥的问题吧。碰到过都是懒得修了,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是桥的问题吧。碰到过都是懒得修了,直接换板。

是的   是桥问题  不是BIOS    后来证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BIOS么???清说明下---------

好像,很久没看到你在主板的板块里面出现了,是不是改行修手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插U盘无法识别 插USB键盘 鼠标可用的故障是刷BIOS就好了,是吗                                   ...

不识别u盘,但是usb键鼠却可以使用,你应该修到过吧。感觉这种故障,bios,usb供电,usboc,usb时钟,虚焊,不知道还有哪些

网友:
nv的板子桥发热大,就容易虚焊,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怪毛病的。这个插U盘无法识别,插USB键盘鼠标可用的毛病也属于怪的吧。我还见过一块主板居然不能格式化硬盘的,估计和桥脱不了关系,要么就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