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42 板号13269-1 插电0.48A的维修

楼主(2018-01-18):
接修一台DELL 15-3542 板号13269-1 插电0.48A(电池取掉的)的,拆机测量各大电感电压 3V 5V 正常 PL4801 1.05V 有0.85V 拆掉 PL4801 .发现0.85V是从CPU反回过来的,并不是由1.05的PWM产生的,说明CPU挂了。问客户怎么坏的。说的是上外接键盘是一会又说不识别的硬件。更能说明可以外设引起内部的南桥坏了。旧机拆了个CPU这U植珠要的时间太长也太难,刚在实地学手机回来还有锡桨,植上没有珠子大小一至,上BGA时就在上面压了两个硬币。焊好后OK

网友A:
这个CPU我也搞了几次,还是好做的

网友:
我去  用 锡浆 搞的话  估计得返修

网友B:
4代的CPU 用锡江 搞 不怕 返修啊。。 你是高温焊锡 还是低温的。。。 虚焊到不至于主要是怕焊不牢固。 CPU 要到焊锡融化的温度 早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代的CPU 用锡江 搞 不怕 返修啊。。 你是高温焊锡 还是低温的。。。 虚焊到不至于主要是怕焊不牢固。 CPU ...

常温焊锡,相当于有铅珠子吧。回个东西还有限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我也搞了几次,还是好做的

难点是CPU要变弯。如果板子薄了也要变弯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不怕返修吗?

网友:
这种锡珠还没锡浆好用!!!这种锡珠还没锡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