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连响六声维修

楼主(2018-01-18):
接同行一块H61MLC2 VER70,故障为加电不显。马上拆出来放维修台上测量-所有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外,供电都正常,集显供电要正常跑码后才有的。这个板没有LPC等接测试卡的接口,先接一小喇叭听,也没有报警声。

再接下来习惯性的换上自己的CPU再测试,CPU偶尔也有遇到坏的!加电后喇叭响起来了,反复听了几次,都是响了六声后就不再响了,要关机再开机才有响。这种情况下当然要先刷个BIOS来试试了,刷完亮机。

H61MLC2_V70(h61zmhs-01).zip

BIOS文件及图纸

网友:
留下个记号吧
这个板子 还没遇到过维修呢。

网友:
我哦。。。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什么大毛病

网友A:
这种故障H61的板多了。最典型的就是联想IH61M_4.2.刷完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H61的板多了。最典型的就是联想IH61M_4.2.刷完必好

是呢,BIOS变大了,程序变复杂了,出问题的机会也就多了。

网友:
竟然是CPU坏了,再刷一下BIOS,就好了,难以至信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引起   lz也是高手直接就秒杀了

网友:
这里响了六声是不是4长2短,插独显可以显示的。。。这种问题一般刷BIOS会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刷个试试,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