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LT19920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8-01-18):
一客户早晨拿来一显示器, 说这台是他平常用来做监控用的,今天突然不开机了,拿来试了下的确,好开开机,机器不大19寸几个螺丝把着很好卸,开壳之后,观察了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的外观无任何问题。 ,用表测了下电源板的5V 16V输出都正常,问题不应该出现在电源板上,电源板上的插口PWR是与驱动板的PW/ON相连,电压是0V,这个电压是由驱动板的图像处理芯片发出,由此可见源头应该就是驱动板,众所周知,驱动板上的电压总共那么几种,5V 3V 1.8V , 5V有了,3V是由5V和一个1084转换成的,那么1.8V又是3V转换而成,既然少了两种电压,那么图像处理芯片当然是不工作,就不会发出高电平的PW/ON信号给电源板, 我们再看下U701也就是5V转3V的1084,3脚有5V,2脚不输出,肯定是坏了,找了下没有1084,想着飞线来搞定,再测得U707的3V也是5V转的,果断的让707和701的2脚直接连在一起, 3V有了再测U708的2脚也有1.8V了,芯片应该开始工作了,那好直接开机有画面了,好了

网友:
这块并不难找,楼主为何不换一个,这样修,就怕是返修啊。

网友:
三端稳压器尽量换一个,负载过重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个还有图纸啊 难得    修好了 重要的还是稳定性 祝楼主好运

网友:
这个年头还有长虹的东西,不容易啊

网友(2018-02-24):
能换块解决问题的,尽量不飞线,飞线感觉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可靠。

网友(2018-06-11):
楼主不仅会修,还会分析,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