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显示器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8-01-18):
一台联想显示器不定时关机,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几个小时。关机之后可以再开。这种故障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求大神告知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多点。只能改板测试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为什么我下载积分够了却不能下载附件。。这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人回复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