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c 不开机原因,求解答。

楼主(2018-01-18):
      本子是锋锐k46c
       电源开关向右滑动,开机灯亮,但屏幕无显示,过几秒就断电,之后重启,重复之前的,一直重启,而且屏幕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论坛求解答。

网友:
楼主,经过慎重分析得出结果,你主板坏了,拿去修吧!

网友:
主板坏了没有其它赶紧找个维修店看看

网友:
我只能跟你说主板有问题,你都没不查谁能帮到你

网友:
就是触发不显了。。。。。。。。。。。。。。。。。。。。。

网友: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还是主板吧。具体只有拆开检查一下看

网友:
初步看主板问题,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网友:
不一定是板,先换下内存试试。。。拔掉听报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