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1 插上硬盘不显 拔了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8-01-18):
换了南桥显卡 接口 4个电容   电压正常  去掉电容可以显示 刷了无数个BIOS
如今彻底无招了  请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换主板吧,时间太多 你亏了,现在是速度的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时间太多 你亏了,现在是速度的时代

被玩了五天了  不甘心

网友B:
5天也还好,修他一个月肯定能啃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天也还好,修他一个月肯定能啃完

没思路了啊   在我这边已经有半个月了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思路了啊   在我这边已经有半个月了

你试试换个硬盘试了没有,硬盘插上盘有没有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换个硬盘试了没有,硬盘插上盘有没有转

肯定换过的啊   CPU 内存也换过  都是一样

网友D:
像你这种故障,个人感觉像是板层中间有断线,不插硬盘时某根很需要的信号线能连上。我遇到过这样的事不止一两次了

网友:
去掉耦合电容可以了?重点查桥的SATA模块,插上硬盘,测过接口的阻值没有

网友:
台式机也遇到过这问题 sata硬盘就不显 上IDE的硬盘就好用至今没搞懂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你这种故障,个人感觉像是板层中间有断线,不插硬盘时某根很需要的信号线能连上。我遇到过这样的事不止一 ...

信号线对地正常啊

网友:
像你这种故障,个人感觉像是板层中间有断线,不插硬盘时某根很需要的信号线能连上

网友:
那也可能是时钟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