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在线等 求指点 联想Y40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8-01-18):
问题 如题Y400 时亮时不亮
刷BIOS后依旧
开机又背光 大约十几秒左右 滴一声  不亮机   多开几次有时候又完全正常
加焊桥 显卡  都不行
新手求师傅指点

网友A:
遇到这样多问题故障的机器,我的做法是先全部外设都去掉单板接屏开机,然后到外接开机来一样样排除。像你说的这种问题很多是某组供电不正常导致

网友B:
你说的背光指暗屏还是灰屏,可以外接看下。我记得Y400是不是有个UV5显存不会是它吧!

网友C:
显存...........靠近风扇那个
之前我修过

网友D:
这机子如果花屏的话就换显存不花屏吧?

网友:
这个机子显存有问题也会这样,修过

网友E:
这个机器 显存的故障率相对大点 具体需要分析下

网友F:
论坛里有发过,可以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多问题故障的机器,我的做法是先全部外设都去掉单板接屏开机,然后到外接开机来一样样排除。像你说 ...

已经搞定了    是显存问题    感谢帮助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背光指暗屏还是灰屏,可以外接看下。我记得Y400是不是有个UV5显存不会是它吧!

已经搞定了    正如您所说 真是这货的问题   实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靠近风扇那个
之前我修过

已经搞定了    正如您所说 真是这货的问题   实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如果花屏的话就换显存不花屏吧?

不花屏  时亮时不亮  最后确定是显存的问题 换完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 显存的故障率相对大点 具体需要分析下

已经搞定了    正如您所说 真是这货的问题   实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有发过,可以搜搜看……………

搜到了 多谢指点 就是显存问题

还得凑够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