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4E390闪屏

楼主(2018-01-18):
三星LS24E390闪屏,进系统间断性闪屏。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吧,么有其它,一块屏就能搞定

网友:
换可调电源,刷程序都一样,后来拆个Dell23寸的屏交错测试,屏问题。

网友A:
要先查下屏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查下屏供电正不正常,,,,

供电没问题,换屏测试,屏over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拿来,一般我都不想拆了,直接报屏坏了,因为碰到太多,拆出来测都是一样结果。

网友:
我刚遇到过一个,换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