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一体机 主板是 杰微JW H81I S1 不显示 掉电 附BIOS

楼主(2018-01-18):
谨以此贴纪念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
仿苹果一体机
主板是 杰微JW H81I S1  VER:1.0
这种板子也在其他高仿上用过比如宏基 E派等
先说说故障吧 为了省事大家看着不累就简单说说 触发到1.3几电流不显示 各电感电压有
果断刷BIOS无果 于是换内存 无果 CPU就显示了 给同行报价同意了说是自己带CPU
然后我就准备放电视拷机结果电视一开 居然掉电 再开 有正常显示 放电视又掉 于是装个鲁大师测温度 刚开始检测就掉电温度还不高 反复几次后 注意看了下可调电源有异常 掉电瞬间电流应该过了5A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 于是首先把原机备份的BIOS刷回去 同样掉电 然后重点查看了CPU供电部分没发现异常 这里折腾了一会 然后找个12V4A的适配器试机居然开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会掉电了 就这样结束了 难怪有的淘宝卖板子的商家会提醒试主板用原装电源看来是有道理的 至于为什么大概是跟电流纯度有关系吧 各位大神怎么看

3.4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0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百分百OK

网友A:
这里都是高手啊,我来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都是高手啊,我来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要。

都是相互学习 评分刷漆走 那就完美了

网友:
有很多的板子考验原装  如华硕较新板子   还有充电器 有时候也会出问题 换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电流高,一般都达到6A,甚至还遇到过10A的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导致的

网友:
这电源用19V最好,而且一直在用这个,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问题

网友:
好人  请问有内存下面LVBIOS1的数据没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主板了。不过是不开机。明天换电压试试

网友(2023-07-02):
有VER1.1的版本吗